楼主(2018-12-15):
如题,最近碰到施耐 德PLC,一段程序中用到三个计数器,不明白其中的C0的预置值为什么要设置为0 ,允许设置为0吗,设0有什么用意呢,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施耐德PLC的计数器不知道,但计数器预置值为0应当是可以的;如何动作,可根据编程说明书理解、或编程观察。
其在程序中的意义,则可在具体程序中理解。

网友B:
允许置0
为什么,查看工艺
还可能是调试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置0
为什么,查看工艺
还可能是调试的结果
预置数为0怎么计数啊?

网友A:
为0可能与为1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置0
为什么,查看工艺
还可能是调试的结果
预置数为0怎么计数啊?
就你贴出的图
%C1.D=0时,所有C0触点,开点=1;闭点=0
%C1.D=1时,所有C0触点,开点=0;闭点=1
%i1.14指令结果需要,随便什么都可以

楼主:
已用西门子S7-300的软件 对施耐德的这段计数器程序进行了仿真,计数器C输出结果与计数脉冲接通次数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用西门子S7-300的软件 对施耐德的这段计数器程序进行了仿真,计数器C输出结果与计数脉冲接通次数有关。
整个程序当然有关了
就C0来说,没关系,你可以只保留C0试试

楼主:
计数器输入是一个低液位信号,当其第一次接通时C1输出 ,第二次接通时C1复位,C2输出,第三次接通时,C2复位,C0(2018.12.18更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