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5):
想把配方保存在PLC中,所以用了大量的保持性存储器,现在客户要求预留很多配方,空间不够了,有办法吗,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配方保存在PLC中,所以用了大量的保持性存储器,现在客户要求预留很多配方,空间不够了,有办法吗,急求

买块大一点的存储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存储卡可以增加保持性存储器吗?我看有个配方指令,可以放到装在存储器中,可以吗?客户比较扣 - -可能不会同意再加钱

网友B:
触摸屏有用的吧?在屏上不更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存储卡可以增加保持性存储器吗?我看有个配方指令,可以放到装在存储器中,可以吗?客户比较扣 - -可能不会同意再加钱

如果客户执意不愿意花钱且不愿意存储在PLC以外的地方,那么就耐心的和客户坐下来,然后告诉他现有的保持性存储器能装多少个配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用的组态王写的,那上面配方不会用,之前一直用的PLC存储,所以还是想PLC可不可以

网友C:
与其在这上面纠结半天,不如研究一下配方怎么用。用配方还有一个好处,客户加新产品了,用上预留配方了,是你去给他改程序还是他们自己弄?弄成配方让他们自己改参数,大家都省事,多开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是指的PLC的配方函数吗?我刚搜了资料,准备照着做做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指的是触摸屏的配方功能。现在你的问题是,数据保持区已经不够用了,就算你用了配方函数,你的配方数据也要存到保持区,那又回到原点了,还是要扩大保持区。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是最优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没有用配方的函数,我是直接建的DB块,然后设为保持性的,用MOVE指令直接读取和保存进去的,我看配方函数可以将配方的内容保存进装在存储区,我的保持性存储空间是够写一个配方DB的,您看配方函数的可以解决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不管你怎么搞,你有几个配方就要有多大的存储区去存,例如你一个配方是1K,10个配方就是10K,你必须把这10K数据全部保存是吧?与其和PLC这10K空间斗智斗勇,还不如在触摸屏上想办法,就这个意思。

网友D:
触摸屏里面也可以保存

网友E:
我这样的回复,又被神版主删除了
难道配方不可以存在普通存储器里吗?
你不会可以探讨,别只盯着掉电记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的回复,又被神版主删除了
难道配方不可以存在普通存储器里吗?
你不会可以探讨,别只盯着掉电记忆区。

你懂西门子吗?

你知道工作存储器,装载存储器之间的区别吗?

什么都不懂,连手册都不去看,张口就来吗?

探讨问题我不反对,什么都不懂,上面一大群回答,为了积分而回答不删你删谁?

网友E:
工作存储区不能用装置存储器能用吗?
你就这样想,没有触摸屏,没用计算机,也不用外加存储卡,掉电区用完了,现在就差2个配方,咋办?
或者是,你将来可能用的某款PLC没有使用电池,也没有使用eeprom,客户不上触摸屏,也不上计算机,设备需要3-5个配方,项目还不做啦?
10楼说的很好,先理解需要多少内存,合理分配
统计结果资源不够,只好改方案换/机型

网友F:
我觉得呢如果没有看过西门子手册,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西门子的工作存储器是掉电保持的,这不能怪他,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摸到西门子门框的。

这种还差2个配方为了接项目瞎搞的做法和民工装修队何等的相似,估计平时项目都是隔壁报1000这里报800拿下的,项目也是做到哪里算哪里的,从来也不进行需求分析的,所以才会养成张口就来的习惯。

上面版主贴图也说明了PLC本身也没有多少掉电保持区域,你配方建在这个区域还不如买张MmC卡来的方便,而且这块区域经常写进写出坏起来很快,成本会比用卡高。

既然提到了组态王,为啥不将配方做到PC的硬盘上,以后用户扩容也比较方便,硬要把PLC上资源用的一点不剩,考虑到以后用户扩容怎么办了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组态王配方就简单了啊  把所有参与配方变量建好,在目录树配方新建个,把变量添加进去,在变量编辑画面处,用配方的函数,保存 调用  上一个  下一个  删除,就好了。在组态王有帮助,有专门讲配方的一章。

网友H:
楼主如果想把数据存在PLC内 需要你对存储区进行优化 没必要或多余的清理掉。
但如果优化完还没够那就是你预先没有对项目进行充分的空间预算了。(这不是马后炮)
在有PLC配合触摸屏的情况可以在触摸屏上做配方这样就能节省很多的空间。
组态王虽然没使用过 但我个人认为肯定支持配方的功能。工控人都知道一点别人指点的再多都
需要自己理解 自己搞出来 靠自己最稳妥。

网友I:
配方放在触摸屏,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