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原理

楼主(2018-12-15):
电磁离合器原理是这样的:它的线圈通电时产生磁力,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使衔铁的弹簧片产生变形,动盘与“衔铁”吸合在一起,离合器处于接合状态;线圈断电时,磁力消失,“衔铁”在弹簧片弹力的作用下弹回,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

如果是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离合器工作时,主、从部分必须存在某一转速差才有转矩传递。转矩大小取决于磁场强度和转速差。励磁电流保持不变,转速随转矩增加而剧烈下降;转矩保持不变,励磁电流减少,转速减少得更加严重。

转差式电磁离合器由于主、从动部件间无任何机械连接,无磨损消耗,无磁粉泄漏,无冲击,调整励磁电流可以改变转速,作无级变速器使用,这是它的优点。该离合器的主要缺点是转子中的涡流会产生热量,该热量与转速差成正比。低速运转时的效率很低,效率值为主、从动轴的转速比。

以上就是电磁离合器的原理,电磁离合器也具有独特的技术性能和多方面的应用的可行性,也被广泛的应用于包装机、印刷机、纺织机、绕线机等制造领域。

网友A:
电磁刹车电机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B:
第一种电磁离合器,主要是用于接通或断开旋转轴的连接部分,这个应用,很方便。第二种滑差电磁离合器,以前多用于交流电机的无极调速,有了变频器以后,这种控制应用就少多了。

还有一种磁粉离合器,这种控制是有介质的电控,适用于超低速应用。而且磁粉是有使用寿命的。有维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