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5):
近日用液位计,传感器居然只有一根铁氟龙棒伸入液体即可测量液体深度,说什么磁致伸缩原理(百度不得其解),大家用过吗??

网友A:
不是吧  前阶段基恩士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导波雷达的 倒是杆子可以任意截断

网友B:
发给资料,电路图看看
不是被忽悠吧

楼主:
浮球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氮气液位计、可变电位器液位计等等都用过,实话说这个啥磁致伸缩液位计真没有用过

网友C:
这个不用到底吧

网友D:
有图片吗1

网友E:
磁致伸缩液位计还比较常用的,如果有关心过液压传动相关的,应该经常看到这个,以前的设备管理和维修期刊经常有这个传感器的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真有磁致伸缩液位计(以前只是用过磁致伸缩位移尺),看来技术无止境

网友B:
不会是那种有个磁浮子随着水位上下移动的那种吧,几十年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那种有个磁浮子随着水位上下移动的那种吧,几十年前就有了

没有,纯粹就是一根铁氟龙棒材罢了:半导体要求不能有金属离子进入,而且半导体加工用的溶液很多都是剧毒、强腐蚀性(HF酸、浓盐酸、浓硫酸、浓硝酸、高浓度氨水之类)

网友B:
那就上个电路图,总得要有回路呀
多问句,连续数值还是阶段
只用一根?
是不是电容液位传感器

网友F:
这种是射频导纳液位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人家不允许任何金属离子溶入液体,所以检测装置与检测液体有金属接触是铁定不行的

网友G:
   磁致伸缩液位计由测量杆(内置超磁伸缩线)和浮球(内置永久磁铁),变送器三部分组成。

变送器电路单元产生的电流脉冲沿着磁致伸缩线向下传递,并伴随产生一个环形的磁场,测量杆外配有浮子,浮子沿测量杆随液位的变化而上下移动。浮子内装有磁铁,浮子同时产生一个磁场。当电流磁场与浮子磁场相遇时,二者的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瞬时扭力并在磁致伸缩线上形成一个机械扭力波脉冲,该机械扭力波以一定速度传递返回到电子部件,电子部件拾取脉冲。通过测量发射电脉冲与返回扭力波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就可计算出被测液位高度。

楼主:
我以前用的位移尺就是磁致伸缩工作原理,但是具体检测方式我依然一头雾水

网友H:
磁致伸缩传感器,里面是超导材料,外面是一个磁环,测量时发出一上脉冲,在遇到磁环时反射这个脉冲,大致原理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