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5):
 一、一个是290,45KW的。报ERR13,那意味着输出缺相!可是到了现场,我们没有检查出来客户的输出电缆和电机有问题!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相输出的相间差的是很多!这是由于客户用的模式:频繁正反转!看似电压差的不少!那是由于用户的使用的工作方式特殊!在频繁的正反转时,加减速很快造成的电压在相间波动!换电缆是一件麻烦事,100多米呢!我们换了变频器,故障照旧!后来建议客户更换新电缆!(客户急呀!是流水作业)。当他们换了电缆后,工作有半个月了,一切正常!可是电缆就是没有查出故障!
 二、另一台汇川变频器是280的。140KW的。单位也是很重要!可是配电柜设计的太不合理!变频器左侧有大功率的空气天关,挨着变频器没有一丝缝隙!,变频器的右侧就是配电柜的侧板了!而这台变频器却是立型的,变频器的面板不是从前脸打开!面是从两侧打开。那么在柜子里就无法下手!只能是我们先进件。然后由客户把变频器移出箱外!太大太沉呀!
故障是ERR04,有时报ERR03.那么首先排除了变频器输出没有短路和对地,因为负载已经拆下!突加负载也排除!因为没有负载了。上电就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更换电源驱动板或霍耳、排线等。主板已经确定没事!就等周一的结果吧!

网友A:
先说第一例,电缆100米长就是问题,建议加输出电抗,电缆没有查出故障,使用时间长了就是问题,电缆长使用时间又长,电缆易发热,变频器输出谐波大对电机绝缘破坏就大,有频繁正反转,导致电缆内部每相的内阻产生差异,每相对交流电的阻抗就不一样,或电缆与电机端子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发热氧化接触电阻变大】,变频器报输出缺相就成为可能。再说第二例上电报输出短路或接地:输出短路一般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接地一般与霍尔或电流检测和保护电路有关。

网友B:
第一个案例中,怀疑电缆存在有接头或破损,当电机频繁的正反转的过程那是会比较容易报故障,有时候是会报ERR04,很奇怪是不是,有时候要从各个方面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理说是应该加电抗器的,换了电缆也没加。

楼主:
今天从现场回来了,电源驱动板故障,换新的就好了。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从现场回来了,电源驱动板故障,换新的就好了。谢谢大家参与!
驱动板上的电容不行了吧。之前这边出现过4号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换新驱动板了,时间不容我试验,客户不能为了修变频器反复拆误了生产,那么拿回有板子也没有机会试。

网友A:
既然是驱动板坏了,故障又是缺相,那就应该是驱动电路上管驱动电路出了问题,那起码变频器输出应该三相电压不平衡即偏相,不知楼主测量了没有,还是没有想到。不知楼主空载测量变频器输出了吗,一侧不知知道了吗。

楼主:
这ERR04不是缺相,说明书上只说是变频器是否输出回路出现短路,或漏电。运行中是否存在突加负载。负载太大,选型过小!这个我没法测!给用户安上人家就要生产。换上驱动板就好了。这块驱动板拿回来也无法上电试验!因为这是一台大柜式机!拆装相当困难,客户用了6 个人费很大劲才能拆和装回位置。不允许反复实验的。就算我换掉驱动板上的电解,也没法上人家那要求试验。那个柜式机本来应该附带专用的带滑轮车机构,因为成本高也没给用上。拆卸换驱动板和换件相当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