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米勒200G

楼主(2018-12-15):
一通电就显示Er一14

网友A:
手册上这个代码应该有吧

网友B:
Err14为通讯异常,检查通讯线是否损坏或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像这类问题,最好是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他们会指导你处理和检查通讯的问题。

比如说,参数设置问题,都需要确认哪些参数有设置问题呢?再比如,说通讯线连接问题,会如何连接错误才产生这个报警呢?

我觉得制造商的产品手册,本身就含糊其辞,故障码的指向不能具体。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书描述的太简单,对使用者就是很不方便。凡事都需要猜测?晕。

网友D:
3楼讲的有道理,不过有些牌子变频器问题连制造商都讲不清楚的,更晕

网友E:
变频器通讯参数控制器上的参数都要正确设置的才行,要么就是接线有问题。
干扰的话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