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5):
用于哈尔滨户外,想要应用一款耐低温触摸屏,那款触摸屏低温性能最好?最低工作温度-40°

楼主:
听说有的低温触摸屏是内部含有加热器,这个加热器是半导体加热器还是常规电热丝抑或是PTC发热器件??

网友A:
用普通屏,在柜内做加热防冻可能更经济可靠,屏外面可以加透明防护罩。

网友B:
这个温度,在过去,外商首先认为你用于军事
给你一个当年外商给的方案,提前30分钟通电,所用装置照片看到就会骂他娘,浴霸灯泡,虽然当年市场少见还是见过的

楼主:
问题:首先要元器件在不通电可以耐受-40低温而不会出现问题(有的器件在低温已经被破坏或者寿命急剧降低)

网友C:
零下30度的用过。

网友D:
这要求属于军工级,估计需要特制。可以考虑加热,室外的led显示屏内部有加热装置或者空调,但人机内部空间较小不知道怎么加热。

网友E:
在北方最常见的方法是柜子用双层门的,里面用温控器控制加热来保温。。

楼主:
问题:那个系统是移动装置,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没电的!
人家要求一上电鞥就能够工作......

网友F:
我觉得最好是在设计时想办法不用触摸屏,尽量用按钮,指针表,之类的替代触摸屏。即使能找到这种屏,那价格估计低不了,后续故障率不会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那个系统是移动装置,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没电的!
人家要求一上电鞥就能够工作......
有可能在雪地里潜伏,一旦需要马上开机工作
当年从西德弄过来的就是这样要求,能想到是什么吧

网友F:
想到了,雪地潜水艇,哈哈,还没见过。

网友G:
北尔号称可以

网友H(2022-03-07):
老铁,你的低温屏找到了吗
什么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