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求助!

楼主(2018-12-16):
小弟最近接个外单,是折弯机来的,用信捷的PLC的脉冲+方向控制两个三洋伺服来送线和折弯的,现在调试麻烦要死,三洋伺服之前没有使用过,怎么调试都不能正反转,所以求助那个大神指点我这个迷途的羔羊吧!三洋伺服型号是:RS2A03A0ALWA0

网友A:
常用的是脉冲+方向,用方向信号来控制正反转的。这个信号是PLC控制的
还有正反脉冲和相位控制方式,很少用到。可以查相关资料

网友B:
除了接线,驱动器中脉冲形式的参数有没有设置成脉冲加方向?

网友C:
伺服电机驱动器信号有差分模式和方向+脉冲模式,是不是信号你设定为差分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