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6):
因为成本问题,模拟量采集我用8路模拟量转485那种(QJ71C24N读取,直接用QJ65SBT-64AD价格贵多了),有哪些性价比高的采集模块??

网友A:
研华ADAM系列模拟量模块不行吗?

网友B:
modbus的模块

网友C:
一直用力创的模拟量采集  和 温度采集, 下面有网站 可以登录看看。 淘宝上也有卖

网友D:
模拟量采集少的一般PLC都能集成几路。多点就增加模拟量模块。如果硬件允许可以配合232、以太网形式选择整合模拟量输入给PLC进行统一处理。如果指定了品牌那价格基本就固定了

楼主:
一般人家合同指定控制器品牌,但是对于采集数据单元没有指定的

网友E(2020-01-07):
哈哈,这个就太多了,我也可以给你做

网友F(2020-10-20):
需要用到哪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