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程序疑问

楼主(2018-12-16):
S7-1200实际情况能这样遍写程序吗?会有什么应响或问题!(如图)
还是要每个动作各写一个程序段!才正确!
初学S7-1200,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能像上图那样写程序吗?

楼主:
好是需要分段写

网友A:
一个段四个输出?

网友B:
一行一段落,像楼主这样能编译过去吗,不报错吗?真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1200实际情况能这样遍写程序吗?会有什么应响或问题!(如图)
还是要每个动作各写一个程序段!才正确!
初学S7-1200,请教各位大神!

可以这样写,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编译。

网友D:
个人感觉这么写看着舒服,你可以稍微优化一下,比如我写的话我会先放一个always on   (M1.0还是几来着,组态的时候时钟和CPU设置那一项可以选择启用特殊继电器),然后在开始如上图一样编写,和上图的区别就是左母线是从always on拐下来的,但是由于从200一路走来,上图写法我也会有编译不过的阴影,所以我一般不用线圈干活,都是复位置位来解决输出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碰到从200走过来的兄弟了,200,200smart,现在刚开始搞1200,很不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碰到从200走过来的兄弟了,200,200smart,现在刚开始搞1200,很不习惯
其实博图用习惯了,反而会觉得200和200smart的软件用着别扭,我就是搞了半年300,1200,那天冷不丁干个200smart的活,感觉不会用了。

网友F:
这种方式个人看着不习惯。还是加个长ON好

网友G:
我记得1200这样写好像编译不能通过报错的,V14SP1是没法编译通过,其余版本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1200这样写好像编译不能通过报错的,V14SP1是没法编译通过,其余版本不知道

网友H:
博图可以这样写,不过还是分段写看起来好看点

网友I(2019-01-24):
这样做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J(2019-03-12):
SM0.0做首部会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