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8-12-16):
海德堡PA00225变频器这是什么性质的故障?

楼主:
70号故障,1号过流,16号是电机温度过高!谁有海德堡变频器的资料信息?

楼主:
70号是什么故障?

楼主:
41号故障,模块温度故障

网友A:
海德堡变频器?应该是海德堡印刷机上的变频器吧。

网友B:
这是伟肯变频器,查伟肯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伟肯变频器故障代码
过电流

变频器检测到电机输出有过大电流(>4*In):

? 突加重负载

? 电机电缆短路

? 电机不合适

检查负载

检查电机规格

检查电缆

2

过电压

直流桥电压超过表4-2 中规定的极限。

? 减速时间太短

? 设备受到很高的过压峰值影响

调整减速时间为更大,使用制动斩波器或制动电阻

(作为选件选用)

3

接地故障

电流检测发现电机相电流之和不为0

? 电机或电缆绝缘失效

检查电机和电缆

5

充电开关

当START 指令起作用时充电开关开路

? 故障操作

? 器件失效

复位并重新起动。

如果故障重新出现,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6

紧急停车

停车信号从选件板给出

7

饱和跳闸

多种原因造成,

—元件失效

—制动电阻短路或过载

不能从面板复位。

关闭电源。

不要再次上电。

与工厂联系。

如果此故障与F1 同时出现,检查电机及电机电缆

8

系统故障

— 器件失效

— 故障操作

注意异常故障数据记录,见章节7.3.4.3

复位并重新起动。

如果故障重新出现,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9

欠电压

直流桥电压低于表4-2 规定的极限值。

? 最可能的原因: 供电电压太低

? 变频器内部故障

若为暂时的电源电压中断,可复位后重新起动。检查

供电电压。

若设备电源正常则发生了内部故障,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10 输入线路检测 输入线路缺相 检查电源电压和设备连接

10

输入线路检测

输入线路缺相

若为暂时的电源电压中断,可复位后重新起动。检查

供电电压。

若设备电源正常则发生了内部故障,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10 输入线路检测 输入线路缺相 检查电源电压和设备连接

11

输出相监测

电机欠载保护已跳闸

12

制动斩波器监

? 没有装上制动电阻

? 制动电阻损坏,断路

? 制动斩波器损坏

检查制动电阻

若电阻完好,斩波器损坏,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

系。

13

变频器温度过

散热器温度低于-10℃

14

变频器温度过

散热器温度超过90℃

当散热器温度超过85℃,出现过热温度报警

检查安装的正确性与冷却流通通道

检查散热器是否不干净

检查环境温度

检查与环境温度和电机负载相比,开关频率没有过高

15

电机失速

电机失速保护跳闸

检查电机

16

电机过热

变频器由电机温度模型检测出电机过热。电机

过载

减少电机负载。若电机没有过热则检查温度模型

17

电机欠载

电机欠载保护已跳闸

22

EEPROM 检验

故障

参数恢复出错

? 故障操作

? 器件失效

24

计数错误

? 计数器显示的值不正确

25

微处理器看门

狗故障

? 故障操作

? 器件失效

对故障复位后,重新起动。若故障再次发生,请与你

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26

起动保护

变频器起动保护

取消起动保护

29

热电阻故障

选件板的热负载电阻输入检测到电机温度的

增加

检查电机冷却和负载

检查热电阻连接(如果选件板的输入不用的话端子应短接)

31

IGBT 温度(硬

件)

IGBT 逆变桥过热保护检测到过高的短时过载

电流

检查负载

检查电机规格

32

风扇冷却

当给出了ON 命令变频器的冷却风扇不起动

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34

CAN 总线通讯

发出的信息没有确认

确信总线上没有相同设置的变频器

36

控制单元

NXS控制单元不能控制NXP 电源单元,反之亦

更换控制单元

37

设备改变

(相同型号)

选件板更换

变频器不同的功率等级

复位

注意:没有故障时间数据记录

38

装置增加

(相同型号)

增加的选择板或变频器

增加的相同功率等级的变频器或相同型号的

选件板

复位

注意:没有故障时间数据记录

39

设备移除

选件板被移除

变频器被移除

复位

注意:没有故障时间数据记录

40

设备未知

不能识别选择板和变频器

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41

IGBT 温度

IGBT 逆变桥过热保护已经发现一个短时间的

过载电流

检查负载

检查电机规格

42

制动斩波器过

制动电阻过热保护监测到过重的制动

把减速时间设置得更长

使用外部制动电阻

43

编码器故障

注意异常故障数据记录。

见章节7.3.4.3。附加代码:

1=编码器1 通道A 丢失

2=编码器1 通道B 丢失

3=编码器1 两个通道信号丢失

4=编码器反向

检查编码器通道连接

检查编码器板

44

设备改变

(不同型号)

选件板或控制单元改变

不同型号的选件板或不同功率等级的变频器

复位

注意:无故障时间的数据记录!

注意:应用参数值恢复为默认值

45

设备增加

(不同型号

选件板或变频器增加.

不同型号的选件板或不同功率等级的变频器

增加

复位

注意:无故障时间的数据记录!

注意:应用参数值恢复为默认值

50

模拟输入 Iin

< 4mA (也可选

择的信号范围

4 to 20 mA)

模拟输入电流 < 4mA.

? 控制电缆破损或连接松弛

? 信号源故障

检查电流环路.

51

外部故障

数字输入故障

52

面板通讯故障

面板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没有起作用

检查面板连接和面板电缆

53

总线故障

总线通讯主机和总线板之间的数据通讯中断

检查安装连接

如果安装连接正确,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54

插槽故障

选件板或槽故障

检查选件板和槽

请与你的Vacon 代理商联系

56

PT100 板温度

故障

温度极限值已经超过PT100 参数所设置的温度

极限值

检查温度上升的原因

板上显示的所有故障文字和代码。

文库9周年 VIP升级不加价
本文立即免费保存 赠百度阅读VIP精品版 千万文档免费下载 赠智慧课堂VIP试用版
开通VIP,加赠权益不加价
广告
找木工板价格?就上阿里巴巴
查看详情
分享收藏下载转存
打开文库App,查看更多同类文档
自家燕屋直供,价格便宜45%以上,咨询客服更能获取更多优惠!

印家王巢 广告
相关推荐文档
伟肯变频器故障代码改动 用App查看
伟肯变频器故障代码改动(精) 用App查看
伟肯品牌变频器的NXL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伟肯VACON NX变频器F8故障详解(Subcode)

伟肯VACON NX变频器故障代码详解(Subcode)
变频器故障代码大全
伟肯变频器应用
变频器故障代码讲解

伟肯变频器除尘必要性
变频器故障代码(DOC)
查看

百度文库
百度文库优质内容精选
百度搜索
帝王三鞭胶囊
伟肯变频器
学做早餐
4平方电线价格
帝王国际石家庄
记忆力训练
铜线25平方
手工活外发
太原人都会选的变频器生产厂家,使用寿命长,质量还有保障

三鑫电子 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查了伟肯故障代码,F3是接地故障,F41是模块温度异常,已查到一处霍尔故障,屏蔽后上电仍旧报F41号,按复位显示F3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