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上电通电倒计时之后关闭 断电复位 然后下次上电有倒计时这样循环买什么?

我看了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再上电不能开始倒计时的?

有什么产品推荐吗

是220V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买个PLC你想要啥样的控制策略解决不了啊

网友B:
可以说是个定时器都可以,最好买延时断开,或带瞬动触点的,电路简单些

网友C:
你这个就是普通时间继电器呀!有延时断开触点就可以了,时间继电器上电开始计时,设定的时间到后常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断电重新上电后重复同样的工作,其实你可以让时间继电器一直通电,有一组复位端子复位一下就重复同样的工作了,比如js14s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OMORN的H3CR有可以设定动作功能的型号,可以设通电后ON,时间到后OFF,也可以设通电时OFF,时间到后ON;
另还可以交替输出等功能;

网友E:
可以用延时断开的,也可以买带触发功能的,也就是时间继电器供电总是得电的,起动时,触发动作。比如H3BA,这款时间继电器能在100小时内可调。

它是时钟电路,相当准,就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F:
顶楼的,你这个是计时器最基本的功能哇!
至于大家说的H3BA,这个我都是买数显的,那个模式我常用ON-OFF交替切换、普通计时这2种功能,其余功能用的较少

网友G:
如果只是实现上电延时断开  就用延时断开继电器就行,但要复位线圈才能反复使用,上电依然延时断电。
如果有PLC就简单了 加个延时指令断开相应输出就OK了。

楼主:
是时间继电器便宜啊,

网友H:
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就成。

网友I:
顶楼文字不是很通顺,可能这方面接触不多;
但以上回复的都理解到了。

普通时间继电器,不是断电延时的话,断电应当即会复位。

网友J:
绝大多数时间继电器都会同时有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两种触点,有些还会有不延时的瞬动(闭合或断开)两种触点。

一般常见的普通时间继电器都是断电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