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变频器型号,6SE6430-2UD34-5EB0 45KW,负载时37KW 风机。因为生产需求 将频率增加到55HZ, r0027=72A  50HZ时58A P0640=130  电机额定电流66A,风机工作时A0501 闪烁,但不停机。需要查看故障,所以将其正常停机。调整P1210=4 P1200=3 ,断电,再开启后,上电报F0001,无法开机,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因为上电报F0001 ,我只能换变频器了,能确定这个变频器坏了吗?发给修变频器的说,电流检测板坏了,难道西门子的产品就这么脆弱吗,已经换过两个变频器了,现在是50HZ 运行,没什么问题。

目前的情况上,我把IO板重新装了一下,上电正常了。高手出来说说,敢不敢用?
还有就是怎么测试,带一个多大的电机合适?

网友A:
我现在都是将西门子驱动加入了黑名单:因为西门子变频器放炮率很高、伺服驱动器起火很多

网友B:
看描述像是接触不良,把接口清洁干净就可以用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了

网友C:
MM430是风机泵类的专用控制,不能过载使用。其实你这个故障主要是接触问题导致的。MM4系列,注意应用中不要震动,特别是对BOP操作面板时,用力不要太大。它的结构是层层叠加板子的那种,所以,经常会有接触导致的故障。安装好以后,不要让他受到物理的震动,就没事。

网友C:
我们单位用西门子的交直流传动已经20年有余了,非常的可靠。而且功能强,其平台技术以不变应万变。各种工艺在其传动控制器上都可以通过编辑“用户文件”而完成。代替了一些PLC的逻辑控制和闭环控制功能。这些工艺功能在变频器的控制系统底层完成,所以,命令的执行周期短,信号的响应速度快。特别好用。

确实不可否认,任何一个使用的产品,都会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MM4一开始用时,也是总会有各种问题出现,但是,只要认真的分析它的缺点和短板,就知道如何发挥其长,避其短了。MM4我们到现在还在用呢,尽管已经下市n年了,现在都当备件在卖,特别贵,可是,我单位还在继续买,继续用。为什么?就是因为熟悉它,好用,可靠,易调试和操作。并且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舍不得弃之。

产品就像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陷。只要知道和了解它,克服弊端就变得很容易了。仅此。

网友D:
什么年代了?有什么特殊要求?国货自强啊

网友C:
呵呵,西门子的品牌是德国的,但工厂却是在中国的,而且中国占有股份。是合资的。所以要说它是国货也可以。另外,只要在中国可以使用,为什么非要强调是不是国货?我们现在强调开放,坚持开放,永远是进行时,这是为什么?要学习和应用世界文明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这是要提倡的呀。为我所用,为中国服务,用什么工具有讲究吗?

以排斥国外产品的所谓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狭隘、封闭的态度。

我们的目的是建设自己的强大国家,采用什么设备和技术,都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