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同一变压器的两个配电柜(一个是车间的,一个是宿舍的)都跳闸,后来把欠压脱扣器绑住就不会跳闸了(隐患大),同一高压主线的另外一台变压器的的配电柜却没有跳闸,白思不得其解,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欠压脱扣器,顾名思义,排查变压器次级电压,搞个电压测量传感器,连续记录一两天的电压数据,再加电流数据更好,然后分析数据异常的那个时间点都有啥设备参加了工作,一一排查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吓死宝宝了

网友C:
一般晚上车间没有晚班的电压较高,带宿舍楼的一般晚上负荷重电压较低,如果是宿舍楼的跳闸就是欠压跳闸设定电压过高,适当调低低压跳闸电压值即可处理好

网友D:
注意:有的失压脱扣器有延时动作的,你的情况有一台跳有一台不跳,不跳那台是否有延时?当然主要还是查明失压的原因。

网友E:
两个配电柜是同时跳闸,还是有先后,或者有时跳一个、有时跳两个;
晚上电压情况如何,是否有大负荷设备起动。

网友F:
既然把失压脱扣绑住了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原因就很明显了,查出电压过低的原因即可。

网友G: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一次,是欠压脱扣线圈内部异常,刚开始也没找到原因后来将线圈换掉后故障消失。

网友H:
要么电源有时候瞬间电压偏低造成,要么失压保护调整有问题

网友I:
换个失压脱扣器试一下,注意其参数!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们之前公司的也这样的,后来上海华通开关厂的来了,直接把欠压电磁铁铁芯直接用扎带扎死,我问他这样没事吗?厂家说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们之前公司的也这样的,后来上海华通开关厂的来了,直接把欠压电磁铁铁芯直接用扎带扎死,我问他这样没事吗?厂家说没事的

这个铁芯不能窜动才对,正常动作就是衔铁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是,说错了是衔铁

楼主:
其实用扎带固定欠压脱扣器铁芯是迫不得已,确实跳闸一事搞到我头痛不已,就连开关厂家来都无计可施。我现在担心遇上高压主线线路缺相故障,极易损坏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换了也是一样。连缺相保护的继电器也换了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那个时间点都没有设备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配电柜是调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都跳,同时跳。晚上10点后都下班了,没有什么大功率的设备。另外一台共高压主线的变压器低压配电柜就没有跳闸

网友K:
如果把欠压线圈绑住(其实不用绑住,把衔铁上的拉簧摘下来就可以了)不跳了,说明跳闸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欠压保护回路上,重点查看欠压回路接线有无虚接,保险座有无松动,实在找不到哪里的问题,就直接把欠压线圈接在断路器的进线端,看看是否还有跳闸现象。然后再进一步判断故障点。

网友C:
这个其实很好查:2个断路器同时跳闸,一般可以排除质量问题(理由:另一套变压器下面正常),因此就剩下跳闸回路问题了,搞不好就是某个连线位置虚接或者端子压接不良,这个应该在2个断路器的公共部分线路

网友L:
是不是断路器与连接电缆是不同材质即连接电缆是铝线,电缆比较长,断路器配置小或晚上负荷重 进线电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K:
问题的关键点是白天出来不会跳,我是才跳(也不是每天我是都跳,有时两三天都不跳,有时接连几天都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一高压主线的两个低压配电柜相距100多米,不存在公用线路,厂家也来过两回同样找不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L:
315KVA的变压器,断路器是1000A的,晚上负荷很低,不到5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的关键点是白天出来不会跳,我是才跳(也不是每天我是都跳,有时两三天都不跳,有时接连几天都跳)
这个你还是需要加装电压记录仪,记录是否当时电压波动过大才导致跳闸!!低压侧没有接触不良就是高压侧,这个检查线路就是如此:高压侧相对电流较小,出现偶尔中断会立刻产生电弧,可以查看有电弧烧损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我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监控记录仪一套大概多少钱?是不是要配电流变送器?

网友M:
供电电网那个时段电压低,拆除失压保护那个弹簧估计就行了,你真的需要失压保护这个功能吗,采用万能断路器带失压保护的都是这个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故障就有隐患啊,拆除弹簧和固定衔铁是一个意思,表面上故障解除了,其实是有隐患的:万一高压主线缺相,低压配电柜万能断路器不跳闸,很容易烧毁设备的

网友N:
变压器高压侧有没有装设跌落式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