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我买了一条绿联USB转RJ45Console调试线,(用来调试富士电机驱动参数的)。
实际改参数只要RS485的线就可以,(RJ45的线显示连接不上)我想问问我的线能用吗?怎么改,怎么接。还是通讯协议不一样这线不能用。

网友A:
这个你用USB转485的压一个网线头即可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条绿联USB转RJ45Console调试线,(用来调试富士电机驱动参数的)。
实际改参数只要RS485的线就可以,(RJ45的线显示连接不上)我想问问我的线能用吗?怎么改,怎么接。还是通讯协议不一样这线不能用。

这线不能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转接头也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转接头也不可以吗?
可以,再买一个RJ45转RS485的转接头。

网友D:
这不是调试交换机用的吗?有这么个软件SecureCRT配合使用的啊

网友E:
再买一条吧

网友F:
有这功夫重新买一条,说不定之后能用,下次仔细点

网友G:
用USB转串口的线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