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请教大神:高压/低压配电图纸上有一个BZT压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压板

网友B:
1楼能够回答出来很不错,楼主可对照图纸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备自投三个字的简称
这个接触过变电站的应该都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