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如题,价格最好控制在2k之内,谢谢~~~~~~~~~~~~~~~~~~~~~~~~~~~

网友A:
步科有带CAN通讯的HMI,直接与步科代理商联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网上看看,以前没用过步科的屏

网友B:
步科现在的画面编程软件跟威纶完全不同了,基本就是欧姆龙的翻版,我不会再用步科

网友C:
2K以内用威纶通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威纶有没有带CAN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正好搞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正好搞反了

没有啊!
当时我做机械手,用步科那款SZ7、SZ7S这种触摸屏做机械手的示教器,看到那个软件就是类似欧姆龙,我直接就把步科打入黑名单!!!
因为我当时做的机械手就是用威纶触摸屏、普洛菲斯触摸屏做的,我特别反感欧姆龙NB系列触摸屏的界面,步科的界面跟欧姆龙NB差不多自然对步科没有好印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正好搞反了

没有啊!
当时我做机械手,用步科那款SZ7、SZ7S这种触摸屏做机械手的示教器,看到那个软件就是类似欧姆龙,我直接就把步科打入黑名单!!!
因为我当时做的机械手就是用威纶触摸屏、普洛菲斯触摸屏做的,我特别反感欧姆龙NB系列触摸屏的界面,步科的界面跟欧姆龙NB差不多自然对步科没有好印象了
nb的屏是步科给欧姆龙贴牌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个人最不喜欢欧姆龙触摸屏那种网络配置方式:于是直接打入黑名单!!
你步科要跟着人家走路,那他就不会出现在我的材料采购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