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蓝红相间的圆柱体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8-12-17):
各位老师、大侠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没系统的学习过电子电路,只是好奇,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标准的原理图小弟我也不会画,只是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大家帮忙忙看看。
“示意图”里面画问号的那个就是实物照片那个“蓝红相间”圆柱体东东。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图片没有正过来,辛苦大家的颈椎了

网友A:
标D13那个?
稳压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就是标注D13那个,他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标注D13那个,他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应该是个整流管,稳压管通常负极是黑色的,而且应该标Z13.个人理解。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C:
在KA继电器并联的,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我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右边有个画问号的,在比对实物照片那个蓝红相间的

网友D:
保护mos管的稳压管

网友E:
你的图纸铁定错了!!
真要按照你画的图,那个东西就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
你再仔细看一下线路板布局,这个是个二极管肯定没错,不过二极管有的做温度检测、有的做整流、还有的稳压,根据具体线路分析最好

网友F:
稳压二极管。

网友G:
或可画出原理图看看,先按二极管试。

网友H:
应该是稳压管,为功率管提供偏压的。

网友I:
按你画出的图纸来说,并在三极管两端的(?)元件应该是保护(防击穿)三极管用的二极管,称之为尖峰吸收二极管(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整流或开关二极管)。

这是不管你画的电路是否正确而说的。

网友J:
玻璃封装的多数是稳压二极管
左边是负极

网友K:
仔细看看玻璃封装上应该还有个型号的,对着型号查询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L:
图画错了,哪有这样接的?

网友M:
只知道是个二极管!

网友N:
  电路画得不对,D13和104电阻被短路了。D13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看色环稳压值应该是6.9V.

楼主:
各位老师,师傅们,昨天的问题依然在困惑着小弟我,再次请大家帮忙,叩谢

网友O:
MOS管G极保护用,稳压管。

网友C:
23楼说的对,有点时间,你的4通道,我绘制出来一个通道,可以看出就是MOS管G极保护用,稳压管

网友O:
18-20V左右,

网友E:
如果是IGBT驱动保护的话,稳压值最低15.5V,一般稳压值最高不超22V

楼主:
老师们,我今天把那个“IRF"的场效应管拆下来,搭接了一个简单电路,给G极通+极电压,D极有输出,但是,把G极的+极电压拿掉,D极依然有输出。然后在G极上通-极电压后,D极的输出没有了,我大胆的猜想,是不是那是开关管……

网友P:
稳压二极管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电路画得不对,D13和104电阻被短路了。D13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看色环稳压值应该是6.9V.
你好大神,稳压值都都能看出?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C:
23楼说的对,有点时间,你的4通道,我绘制出来一个通道,可以看出就是MOS管G极保护用,稳压管
看来是水平不错。。高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本身IGBT就是用作开关的

网友S:
大概在16-20V你用个18V的没问题的,不用也没事,只不过不安全

网友T:
玻璃体稳压二极管

网友U:
从IRF540 数据手册上看vgs,10v以下,如果像IGBT那样用15-18v稳压管,似乎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