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从站掉站

楼主(2018-12-17):
从站挂的是MTS传感器模块,硬件组态下载正常,硬件监控显示从站掉站,CPU上dp电缆连接到从站,CPU端dp头打到on,大神帮指点一下为什么从站连不上

网友A:
首先,你要清楚DP接头的进出接法,如果只有一主一从,你的DP接头进线和出线错了你拔打到ON,根本就不通了。
其次,是我看到你这图片我真的是不想评论了,做的什么DP线。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好点,随意一做就完事,屏蔽层也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清楚DP接头的进出接法,如果只有一主一从,你的DP接头进线和出线错了你拔打到ON,根本就不通了。
其次,是我看到你这图片我真的是不想评论了,做的什么DP线。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好点,随意一做就完事,屏蔽层也不接
改一下MTS上地址拨码就好了,dp线是接的临时线试试模块就拆掉,所以没好好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那就好

网友B:
原来是地址的问题,还好很快解决 了。

网友C:
DP从站检测不到的几种我遇到的情况:
1、硬件
电缆连接不正确。红绿线接错;(排查能接除)  或是带西门子接头的入出线接反。  或是终端电阻ON OFF位置不对。一般串联两端ON。  再有就是远程模块没有启动或上电。  附近有强干扰源
2、软件
GSD文件版本不正确。软件地址与硬件地址对应不上。
3、检查
测量两个终端的电阻是否在220左右。不是跳过一段继续检查。跳过后终端电阻依次打到ON(检查完成后复位中间终端电阻到OFF位置)。
检查DP设定值(不能高于126) 含传输率
4要求
严格按照硬件要求接线。接好屏蔽线。PLC端与外设端设置好相关参数。GSD文件要符合当前外设,外设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