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18-12-17):
博途wincc运行时弹出这个画面,但是找不到这个权,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A:
这里应该不允许讨论破解之类的话题吧

网友B:
找找秘钥之类的文件安装下 试试!

网友C:
不会是秘钥坏了吧,上次有个新设备总是弹出来类似的,后来厂家又单发一个秘钥U盘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不允许讨论破解之类的话题吧
讨论不讨论,也是d版用户最多了。

网友E:
找找秘钥之类的文件安装下 试试!,还是不行的话改一下PC机的日期时间

网友F:
解决方法是购买正版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