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编码器为差分编码器。考虑到现场不方便用两个编码器。能否用用一个差分编码器同时给两张板卡做高数计数。有没有大神用过的。。。

楼主:
板凳自己来,坐等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只要编码器输出端带负载能力足够即可

网友B:
有什么不可以,我自己就办过这件事。记得有一次编码器坏了,仓库无备件只好把另一台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同时接两个控制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应用过吗?

网友C:
用过的,编码器你最好选用推换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推换输出是?。。。只用过差分输出,集电极输出。

网友C:
推换输出就是两个管子,输出高电平时PNP管源型输出,低电平时漏型输出,带负载能力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玩过,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