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能不能运行

楼主(2018-12-17):
大神:这个开关是按照逐行扫描执行的吗,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就是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B:
程序中只有上升沿,没有SET?能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程序扫描是怎么执行的,是顺序执行然后再周期循环吗

网友C:
这个程序怎么运行
高手们解释一下!
点动运行吗?

网友B:
西门子的程序也需要SET!见下图:

网友D:
就是单按钮起停,在m2.4按下后m6.0,m6.1动作。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时,m6.0复位了m6.1要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复位,但在第三行由于m6.0复位了m6.1还没复位所以又行成了自锁 。  直到下一次m6.0动作m6.1才能复位,这样就实现了单按钮起停。

网友E:
似乎是线圈前的执行条件(M6.1之前的“或”块)一次执行完毕,然后影响到线圈,才有7楼的说明。

网友F:
这种程序还是不要去模仿啦,同样是单按钮启动 停止 操作,用一个取反指令,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程序还是不要去模仿啦,同样是单按钮启动 停止 操作,用一个取反指令,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用个取反指令能完成?
请上程序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真是抱歉,表达的不准准确,例如要控制 Q0.0 这个点,每按一次按钮 都对这个点,取一次反,就可以啦,
 具体是就是,每按一次按钮,让 QB0  与  1  进行异或运算 再把结果 写入QB0
就可以了,
和楼主的程序效果一样,即用一个按钮 就可以对一个输出进行  启动  停止控制,
按一次 输出运行,再按一次 输出停止,

网友H:
同一个循环周期里每个地址的状态不会变吧,要变是不是得到下一个周期了

网友I:
一键启停的功能 哦,没有问题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用线圈的高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程序还是不要去模仿啦,同样是单按钮启动 停止 操作,用一个取反指令,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用个取反指令能完成?
请上程序

LD     M2.4
EU
XORB   2, MB6

网友L(2019-03-02):
回复 网友A:
单按钮启动和停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