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7):
FX5U  和两台三菱的A840变频器走MODBUS RTU通讯。 使用0.1秒脉冲触发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等于1的时候,和第一台变频器通讯,当计数器等于2的时候,和第二台变频器通讯,以实现轮询。以往用很多品牌的PLC都是这样实现的,可用FX5U就不行,一旦第一台变频器断电,整个通讯就失败,PLC的ERR灯亮。不知何故

楼主: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实现轮询的?想来想去,难道和三菱的 四线制有关?以往用的其他品牌都是两线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5U  和两台三菱的A840变频器走MODBUS RTU通讯。 使用0.1秒脉冲触发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等于1的时候,和第一台变频器通讯,当计数器等于2的时候,和第二台变频器通讯,以实现轮询。以往用很多品牌的PLC都是这样实现的,可用FX5U就不行,一旦第一台变频器断电,整个通讯就失败,PLC的ERR灯亮。不知何故
你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三菱的串行通讯是兼容422/485模式,多机通讯时接成两线就是485模式(TD+与RD+并在一起,TD-与RD-并在一起),用轮询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各问题,如果我用LD,上电第一次扫描触发 通讯是可以的,如果用ST,就得延时,上电第一次扫描就触发通讯,通讯是通不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该怎么轮询,为什么我1号变频器断电,2号变频器也通不上了

网友B:
你没有通讯异常处理,有没有设置超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用默认的

网友B:
你超时间多长,有没有超过0.1秒,如果超时时间超过了0.1秒,那么第一个指令还没执行完,你又写了第二条指令,怎么不会出错呢,你应该用通讯结束来作为轮询转移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的超时时间都很长,应该够了。一开始我也用通讯完成做轮询标志,可是你没看明白我的需求,如果第一台变频器断电呢?我不管用通讯完成,还是通讯异常指令做轮询,两台都通不上

网友B:
就是你的超时时间长了,超过了你的轮询时间;你前一条指令没结束还在等着响应,你的第二次轮询到了,进行第个通讯,怎么不出错呢

网友B:
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写的话,你就用变频器输出的READY信号给PLC,如果PLC没有检测到这个信号就不跟这个变频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第一个变频器断电了,但是我的指令还在执行,所以第二个变频器也通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5U  和两台三菱的A840变频器走MODBUS RTU通讯。 使用0.1秒脉冲触发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等于1的时候,和第一台变频器通讯,当计数器等于2的时候,和第二台变频器通讯,以实现轮询。以往用很多品牌的PLC都是这样实现的,可用FX5U就不行,一旦第一台变频器断电,整个通讯就失败,PLC的ERR灯亮。不知何故
也可以考虑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使用S(P).CPRTCL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头试试看

网友C(2020-09-30):
用M8123做跳转,STL轮循,FX1S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