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S变频器上电就报欠压故障代码42

楼主(2018-12-18):
AB700S 300KW变频器上电就报警42欠压故障。
但是测试实际DC+-都能达到536VDC,输入为385VAC,并且面板也正常显示536VDC.
是否预充板故障,预充板是否带电压检测呢?因为此机器有一块板子是专门检测直流电压的,难道还要其他路也能检测直流电压?
所以请教各位师傅,有碰见AB此类故障吗?请多多指教下,现在感觉茫然,不知如何判断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继电器吸合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工作的时候怎么判断吸合没?

网友A:
开机听声音,测吸合点两端电压,也就是充电电阻两端,顺便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真的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听声音,测吸合点两端电压,也就是充电电阻两端,顺便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真的低
这机器整流用的是可控硅,而且是全桥可控,根本就没有接触器,也没有充电电阻

网友A:
我没有查,看你报警说明上有充电电阻,这样的话直流电压过低估计是错误报警,检查检测电路运放,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