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一变频器正常使用,停机两天再上电发现显示面板不显示或数码显示不全,数码从左到右LLLLL或- - - - -反正从左到右成显示是相同的,有时候还显示一个8   测10V  24V都正常,想换电容好象也无从下手,显示板好象无电解电容,主板好象就两钽电容。。。大家有什么高见,把5V电容换了吗?

楼主:
确定故障在主板

网友A:
cpu工作没有?通讯正常吗?5v正常吗?

网友B:
连接排线及接插件连接良好否 复位电路 晶振 5v电路查查看

网友C:
基本是主板问题,估计使用环境是比较潮湿和高温的那种,以前做这类工厂的维护时候是停机不停电,就是专门防止这样的状况

网友D:
估计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清理变频器,拆了,重装一遍。

网友B:
可在拆机过程中,慢慢 仔细检查 一边清理,一边检查,看看是否有蛛丝马迹,说不定能发现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E:
估计是5V或者3.3V电压不稳  建议换对应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