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已经有的材料:
   1. 八轴固高运动控制卡CTS-800-PG-PCI
   2. 7套松下伺服
   3. 3套雷塞步进
   4. 限位、气缸、、、、
问题:
   1. 控制卡CN1-CN7已经连接了松下伺服驱动器,问剩下的三套雷塞如何连接?
   2. CN8可以直接连接一台步进吗?假如可以,需要连接四根线还是2根,楼层我会上图,请告诉我如何接线
   3. 最最最最大的问题就是帮我解决或者告诉我怎么连接步进

楼主:
 如图,CN1-CN7已经被使用,剩余如何连接步进电机

楼主:
 看着说明,CN8是否可以接一台步进,如果可以该连接哪几个角

楼主:
 这样子连接四根线脚可以吗,A+.A-.B+.B-另外引入电源

楼主:
 这是固高8轴的说明书

网友A:
如果你步进脉冲信号是5v的就这样接4根线就可以,固高卡里面把脉冲模式设置成脉冲+方向即可
步进和伺服用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步进少了编码器反馈,还有一些其他功能,约等于简化版伺服
下图仅供参考,步进品牌不一样接法不一样。

网友B:
固高系统可以步进和伺服电机混用,我在机械手系统见过

楼主:
我找供应商沟通了一下,如果是7套伺服3套步进,我需要配12轴的控制卡才行,如果换成12轴控制卡,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加各4轴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