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各位大神,请问你们,两台S7-200的plc怎么进行以太网或modbus 通讯

网友A:
两台200的PORT口就可以做MODBUS,200的系统手册有专门讲做MODBUS的

网友B:
以太网要加模块,modbus不需要加东西,一台做主,一台做从

网友C:
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可以给你一个例子:
程序实现功能:
主站读取从站I0.0~I0.7映射到自己的Q0.0~Q0.7,使用02功能码
主站使用自己I0.0~I0.7去控制从站的Q0.0~Q0.7,使用15功能码
通信参数:
起始位:1位
数据位:8位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波特率:9600bps
使用端口:Port0口
物理层:RS485
从站站号:1

网友D:
两台S7-200通讯最简单了,使用MicroWin软件的NETR/NETW向导做就行了,通讯口3-8连线

网友E:
直接调用NETR/NETW网络读写指令

网友F:
如果搞不懂就硬件直连 简单费线!

网友G:
两个以太网模块需要5000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