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西门子连接旋转编码器,最好用那种型号的编码器?求解

网友A:
感觉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什么算好呢?是接线方便还是价格合适还是稳定耐用。这个看实际需求的吧。

网友B:
方便的话还是支持DP总线或者PROFI NET总线的,那个最简单

楼主:
要稳定耐用,那型号是什么呢

楼主:
有那种24V,1200线型号吗

网友C:
可以用的牌子很多,没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D:
不能这么问,应该说的具体一点,否则,不同的用途,编码器也不同,那说起来没边际了。

网友E:
问题描述一点也不清楚,到底是西门子的什么产品?变频器,PLC或者其它?懂得如何提问也是用心的表现,也是尊重那些帮助你的人的表现。

网友F:
编码器分很多种类的,要看具体测量什么
测速度的话用增量脉冲型的经济实惠;测角度、测位置等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模拟量、RS485、Modbus、SSI、DP等接口都可以选

网友G:
SIEMENS的具体什么产品总要讲下;否则只能说你问的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