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库卡机器人的伺服驱动器的运行程序是固化的吗?譬如加减速时间,直流制动参数等等用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吗?1 2 3 号伺服电机可以互换吗?1 2 3号伺服驱动器可以互换?

网友A:
这个机械手控制器好像有个厚厚的说明书,感觉那个是个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B:
不能互换的,功能不同,请仔细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