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断线问题

楼主(2018-12-18):
在三相四线照明系统中,因零线断线引起烧毁家用电器的事故,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和保护方法。

网友A:
加装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B:
直接用施耐德的防雷击保护器件,过压直接跳闸断路器

网友C:
零线断线为什么会烧毁电器呢

网友D:
零线断了,相电压变成线电压了。所以烧毁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民用输电线路的零线断掉,那么这条线路所有供电用户家里的电器等于都是串联接在两相火线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线为什么会烧毁电器呢
是三相四线的总零线断了,不是单相中的零线断了。

网友G:
不记得有一次,要调试已安装在机床上的一台新设备,但机床的电源还没接好,就拉一条临时电源线,谁知上电就把220V的数显烧了,后来查找原因才弄明白电源线中间零线有接头,在拉线过程中就断了。零线断开烧220设备比较多见,后来就想到把所有220的设备都接在一根相线上,不知道效果如何,但也再没烧过 。

网友H:
以往通常是做好维护,保持零线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但复杂环境下(例如居民用电),可能难以确保。
不知1楼、2楼提到的方法,使用效果如何;或可作为辅助性防护措施。

网友I:
也可以加装压敏电阻,超过电压直接短路跳闸。

网友J:
民用简单点就是装个过压/欠压保护器
工业的有专门的保护控制

网友K: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进户总线上安装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L:
用漏电开关不行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民用照明供电不可能都接在一相上的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网友N:
过欠压保护应该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你试一下就明白了,零线断了根本不会跳闸……

网友P:
防止零线断线的措施
支干零线,要能承受该路电源一定时间内的断路冲击电流和长时间的最大不平衡的电流,以及足够的机械强度。
线路接头要规范、合格:从主干零线接出支干零线,接头一定采用线头压接 板或线夹连接,连接线头要有足够的长度,采用线夹头的要用两个以上。零线未端及沿线每隔一定间距采取重复接地措施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嗯,了解了下,总零线断了好像相电压就会变成线电压了

网友Q:
线路断了 应该是线路保护不周全。需要在线路走线上做好保护工作。

网友R:
220V的设备少接在一相上还没事,设备多你的线就得加粗,电流不平衡。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你试一下就明白了,零线断了根本不会跳闸……
会的,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R: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应当跳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返回电流,保护开关应该动作。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你试一下就明白了,零线断了根本不会跳闸……
会的,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你那个跳绝对不是因为零线断了的原因,你试一下三相四线带漏电的断路器把零线拆了接上380负两根火线那种电焊机试一下,看能跳闸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R: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应当跳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返回电流,保护开关应该动作。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肯定不能保护因为断零线引起的设备烧电器现象,本人亲手经历,一设备三相四线接在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下面,因为设备多次移动,工人把零线拉掉了,一开机设备里的220负激光电源里面有压敏电阻保护的,直接把压敏电阻烧了,里面有台电脑,电脑电源直接烧掉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你试一下就明白了,零线断了根本不会跳闸……
会的,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你那个跳绝对不是因为零线断了的原因,你试一下三相四线带漏电的断路器把零线拆了接上380负两根火线那种电焊机试一下,看能跳闸不?
师傅啊,我想请问你两相负载接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下端会不会引起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可以解决吗?零线断开跳闸保护。
你试一下就明白了,零线断了根本不会跳闸……
会的,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你那个跳绝对不是因为零线断了的原因,你试一下三相四线带漏电的断路器把零线拆了接上380负两根火线那种电焊机试一下,看能跳闸不?
师傅啊,我想请问你两相负载接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下端会不会引起三相负载不平衡?
师傅你试一下才知道结果呀!比如三相四线下面有个设备,用两相380负变200的变压器给伺服系统供电,伺服电机运行,难道三相四线带漏电断路器就要跳闸?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应当跳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返回电流,保护开关应该动作。

错!!!!

漏电开关正确连接时,不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都不会引起漏电开关动作(除非有漏电外)。

而零线断线不影响进出漏电开关的电流平衡(相等),此时的零线原来的不平衡电流会从别的相线返回电源。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师傅啊,我想请问你两相负载接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下端会不会引起三相负载不平衡?

这样接肯定三相不平衡,但不会影响漏电开关的正常运行。

在这个版块,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反复说过三相不平衡不会引起漏电开关动作跳闸。

因为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以及三相电路的原理,三相电路(不论是否有零线)不论是否平衡,电流的矢量和总是等于零。

网友S:
防止零线断线造成的危害,只能:

1、按规范要求正确选则零线截面积,还要正确施工,并经常检查和及时处理零线可能出现的故障或隐患,防范于未然。

2、零线必须按照相关的规范做重复接地(可惜现在引进西方标准后已不提这个要求了)。

3、采用具有过压保护的开关电器。

按照旧的规范,要求零线必须做重复接地的:

1、距离供电变压器超过50m的用电量较大的场所。

2、供电线路的起始端、每隔1000m(最早的规范是500m)距离、分支线路的分支处、线路终端。

3、用电量较大的建筑的电源进线处。

4、....................还有很多都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P:
防止零线断线的措施
支干零线,要能承受该路电源一定时间内的断路冲击电流和长时间的最大不平衡的电流,以及足够的机械强度。
线路接头要规范、合格:从主干零线接出支干零线,接头一定采用线头压接 板或线夹连接,连接线头要有足够的长度,采用线夹头的要用两个以上。零线未端及沿线每隔一定间距采取重复接地措施
防范零线断开是首要 的也是相当必要的!

网友T:
重复性接地,求知可以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师傅啊,我想请问你两相负载接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下端会不会引起三相负载不平衡?

这样接肯定三相不平衡,但不会影响漏电开关的正常运行。

在这个版块,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反复说过三相不平衡不会引起漏电开关动作跳闸。

因为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以及三相电路的原理,三相电路(不论是否有零线)不论是否平衡,电流的矢量和总是等于零。
师傅,关键是告诉他了他还不相信,没救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G:
不记得有一次,要调试已安装在机床上的一台新设备,但机床的电源还没接好,就拉一条临时电源线,谁知上电就把220V的数显烧了,后来查找原因才弄明白电源线中间零线有接头,在拉线过程中就断了。零线断开烧220设备比较多见,后来就想到把所有220的设备都接在一根相线上,不知道效果如何,但也再没烧过 。
不一定吧,虽然零线断了,有些设备没有欠压保护,继续低压运行也会烧。

网友V:
引用 网友R: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应当跳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返回电流,保护开关应该动作。
电源都没有了,怎么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