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现在有个客户想把几条产线上MES,不知那位可以接手

网友A:
mes的接口模块是有做的。

楼主:
包括建数据库

网友B:
用的什么PLC控制?三菱Q系列有MES模块

网友C:
MES模块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l plc.就是下达生产任务,然后把几个产品数据存入数据库并生成条码

网友A:
这里估计做MES的不多。专业做MES的公司应该很多的。

网友D:
我只问一句:是工厂内部数据MES系统还是要接入下游厂商的(例如汽车零配件的生产要求汽车厂都可以查询)

楼主:
这个数据要给汽车厂

网友E:
有没有技术要求?可以细谈

网友F:
导向不明。1,客户是做什么的,2上mes主要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3,客户的预算和预想是否有差距·····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朔源

网友G(2023-09-10):
真正实战  源程序  视频  报文  结构  ,多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