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

楼主(2018-12-18):
大家好,请问松下伺服驱动器的额定电流是指驱动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电流吗?如图,如果我选的是MBDH T2 5 10的驱动器,它的额定电流为10A,那电路设计的时候,选一个空开来控制,如果这个空开的电流小于10A,驱动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跳闸呀?

网友A:
一般断路器电流我都是自己算,通过功率算电流,再配大一级的电机空开,这种空开跳闸电流也可以调整3个级左右,并且和其他空开长得不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不用专门的电机空开,例如用施耐德IC65系列,要选用D型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机是400W的,电压是200V的,那就选2*1.6=3.2A以上的的空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对着问题来回答吗?谢谢!

网友B:
选的稍微大点的。你的手册不是写着多大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它的额定电流10A指的是驱动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所需的电流为10A对吗?

网友B:
正常应该没有那么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注意看手册,有一项是写的电源容量,0.9KVA,电流就是4.5A,空开选了10A大了一倍,所以选的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