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请问各位专家:怎样把GX Developer的梯形图制作成pdf

网友A:
打印应该可以吧。虚拟一个PDF打印机

楼主:
怎样虚拟呢,电脑需安装什么插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专家:怎样把GX Developer的梯形图制作成pdf
安装这个Adobe Acrobat X Pro软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择这个虚拟打印机即可转换为PDF文档!

网友C:
百度一下,搜索虚拟PDF打印机,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福昕有pdf打印

网友E:
不知楼主解决不吗,其实安装 一个虚拟打印 机就好了 。

网友F:
安装了Adobe Acrobat 软件时,就能在欧姆龙GX Developer选择打印而生成PDF文件。

网友G:
最简单粗暴的是直接截屏,打印截屏图片

网友H:
截图应该是可以。

网友I:
我都是福昕PDF阅览器,安装后就有PDF打印选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安装了Adobe Acrobat 软件时,就能在欧姆龙GX Developer选择打印而生成PDF文件。
这动画不错!!

网友K:
弄一个虚拟打印软件,直接通过打印方式输出PDF文件.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安装了一个Adobe acrobat 7.0,装好以后在打印选项里选择打印输出为pdf,选一个文件夹存储即可打印输出为pdf文件。

网友L:
截图最快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