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arter软件连接S120变频器不成功

楼主(2018-12-18):
我用MPI数据线,如附件图片所示,用starter软件连接西门子S120_CU310_DP变频器,怎么搞都是连接不成功,提示如附件图片所示,是不是驱动没装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MPI的数据线的驱动去哪下载?该怎么样才能连接成功呢?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A:
买一根威纶的下载线,淘宝上有家只要几块钱,但是质量很好,连接选择S7-USB,就可以,下面是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7563327199.64.421f2344cNA1wh&id=553669721298

网友B:
维纶的下载线可以连CU310?没有这个接口吧!310DP你还只能连DP 或者MPI
要设置通讯口,我一直用的5711 明天试试用你这个通讯口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纶的下载线可以连CU310?没有这个接口吧!310DP你还只能连DP 或者MPI
要设置通讯口,我一直用的5711 明天试试用你这个通讯口 这个比较简单。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如果说有MINI_USB口的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纶的下载线可以连CU310?没有这个接口吧!310DP你还只能连DP 或者MPI
要设置通讯口,我一直用的5711 明天试试用你这个通讯口 这个比较简单。
试好了是什么结果,要分享哦

网友C:
有一次连M440连不上,后来升级Starter后可以了。现在G120有的都带MINI usb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连M440连不上,后来升级Starter后可以了。现在G120有的都带MINI usb口了。
你连M440是用的什么线,我的STARTER软件是下的最新版的哦,我也知道G120带有MINI usb口了,但我这个是S120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的串口,有个专用通讯面板。

网友B:
手里没有310用过两种方式都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310用过两种方式都可以连上
你的通讯线跟我的通讯线是一样的哦,我的线连PLC也是没问题的,连S12O的变频器,变频器带的控制单元是CU310-1DP,怎么就连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串口,有个专用通讯面板。
什么样的串口线,什么样的专用通讯面板,能拍个照片看下或告知型号吗

网友C:
就这种啊,论坛以前有人发过。注意是MM4系列,不是标题中的S120。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74655

网友B:
回复 楼主:
私信给我吧!方便帮你远程看看估计你的设置有问题 PG通道设置端口

网友D(2019-01-22):
西门子一根网线走天下

网友E(2020-05-26):
你好,后来怎么解决的,现在我遇到你一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