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8-12-18):
有一台普传pr5200t软启动,250kw电流500a,带200kw的电机,故障是不能旁路。但用37kw的小电机可以正常旁路。用400kw的发电机带动,现像是启动电流达到1200a左右也不旁路,之后发电机就熄火了,排查了旁路接触器和线路问题,参数怎样调整也没有效果,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求大神支招!感谢感谢!

网友A:
好像是电流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