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8):
一台得力红外线石材切割机文本输入器坏了,买了个新得,不能用,求画面编辑教程。

网友A:
楼主的是桥切机吧,建议还是找厂家先配一个恢复生产先,自己有时间可以再慢慢玩,一般的私企时间就是钱,不能停机太长时间的,如果生产任务非常紧张就进入手动操作模式(桥切机主要的屏主要是写切割的长和宽两个数据用于自动停刀)

网友B:
文本显示器操作按钮或数据要和plc的寄存器地址匹配,如果自己要编辑文本显示器内容,需要先获得plc程序才可以。

网友C:
呵呵;这个要根据你PLC的程序编写的,没搞过还是找厂家或出钱请人帮你吧;

网友D:
文本显示器编辑画面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要和PLC寄存器和M代码配合使用。这个不支持上传,只能下载。

网友E:
文本是个好东西,不支持上传,一般破解都不好玩(不过有些据说直接用单片机读写工具的可以复制)

网友F:
根据plc程序猜出地址
需要些时间。软件应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