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8-12-19):
松下PLC为什么F1 DMV后面总有一个F15 XCH指令

网友A:
这个只能说编程者为了实现某个功能而使用的,并不是FI DMV后面一定要跟F15 XCH指令。

网友B:
这个,我还遇到一个用松下触摸屏,所有数据都用BCD,在PLC里面再转换回BIN,这个有的人就是这个样

网友C:
DMV就是个传送指令,与后面的操作不存在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