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这些东西学习一下PLC吗?

楼主(2018-12-19):
提示我一下如何学习?能和笔记本电脑连接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用点心学。否则用的东西再多也是摸不到门的水平。

楼主:
如何开始 供电 连接电脑 接下来????

网友B:
你这是西门子smart200 PLC,CR40经济型PLC,L1与N连接AC220V电源,去西门子官网下载MicroWinSmart编程软件,这款PLC编程是用网线的,不是用串口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开始 供电 连接电脑 接下来????
为你的PLC接驳输入电源:
买一条网线:
在你的PC上安装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Smart。

楼主:
啥都不会,就想学习一下。有没有简单的入门程序?

网友D:
一根普通的网线就可以 联上PLC 这个PLC自带一个网口,你2007年就是论坛里的人了,也算是这个老手了。这个难不到你的。软件是这个STEP 7-MicroWIN SMART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买《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 SMART PLC》 看看会有帮助。

网友F:
你在买些按钮 传感器 做输入 指示灯 小电机做输出。找点资料学习下相关指令。
写个下程序摸索下!

网友G:
还有多在官网及行业制定品牌网站寻找资料;比如本工控网

网友H:
200smart的资料还是非常多的,在论坛里面搜索一大把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从最基础的程序开始学吧。逐渐深入。

网友J:
看视频教材,对着教材做实验,不难上手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刚接触这些东西。初学过程肯定要有希望大家不要烦。  这个数据线就叫网线吧。AC220V输入是供PLC工作电源吧DC24v是输出电源用的吧?数据线是不是应该连接电脑?而不是连接显示器吧。学习时是不是两个电源都要有。

网友K:
我初学就是用西门子200学的,官网下资料,比买的书要好

网友L:
DC24V电源属于可用也可不用,除非你用PLC带负载。

你那数据线还缺一样,缺少USB转串口的通讯线,除非你的电脑上(或笔记本)有9针232通讯口。

也可按以上网友的建议,参照网络上介绍,用8芯网线通讯。

网友M:
以前学的西门子都忘记了,可惜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不是网线,Smart好像除了用网线外,只能用USB-PPI,建议先把手册大概看看再下手。

网友B:
step7 microwin smart V2.3支持串口,是否支持SR/CR系列不清楚,新版新增尾缀带s的精简型产品,去掉了网口,用PPI电缆连接,CR的CPU支接用网线连接即可

网友O:
楼主大佬装萌新?

网友P:
再弄个触摸屏一起学!

网友Q:
看视频,看书!多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