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做晶片甩干机,要求检测震抖,震抖偏大就要停车处理,那种传感器价格经济实惠??输出数字量即可,但是检测震抖强度可调

楼主:
进口日本的晶片甩干机整机近50W,国内要求国产化

网友A:
这种设备要求很高吧?轴承,动平衡什么的都不是普通零部件吧?

网友B:
震动幅度要求在多少以内啊

网友C:
那种和接近开关类似的,电磁的。不知道你的机械什么结构。

网友D:
1. 需要监测的类型是什么?横向,纵向?
2. 需要监测位置是什么?可接触还是不可接触?可接触就是用高精度位移传感,不可接触就是可以用激光测距,这些基恩士都有很多案例
3. 精度是多少?内部环境,真空?高温?转动的频率?
你的问题描述太笼统了,选型需要把条件尽量的了解清楚,这样才好选择

网友E:
相信你选这东西不是难事,可能就是钱紧,什么价格算实惠

网友F:
我们曾经买过一台的德国的设备(二代机),折合RMB五百多万,买回来就是要抄的,后面根据德国设备做来的设备,成本两百多万,速度比德国人的人快,更加适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做出来的产品,优良率差不多,不得不说国人的山寨的技术牛,但是设备永了10年,设备的稳定性就会差很多,而德国的设备(一代机),用了二十多年,都没什么问题。有很多东西是山寨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