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变频器报E23故障

楼主(2018-12-19):
车间一台机床间歇性的报变频器故障。一般重启后,设备又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最近报故障次数明显增加,重启后也不行。
查了故障代码为E23.4,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
到冬天了,以为会是电机卡死老化这类的毛病。
排除后,修改了很多参数,依然搞定不了。
请老师傅们给点维修方向

楼主:
2012时有个大神修好了这个故障。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8243

网友A:
佩服1楼师傅

楼主:
拆下后,把AG芯片,CPU,光耦等重新焊接。
装机后使用了反复试机均正常。
到第二天再次开启设备,故障依旧。
实在不行要换变频器了。

楼主: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台日立变频器还没有修好。另外一台数控机床的变频器又一声闷响。艾默生的变频器E010故障,查故障代码可能是霍尔元件故障。把机器拆下来一看,发现整流模块炸了。想着可能控制部分也有问题,所以直接买了一整块电源板更换,主板还是用原来的。2018.12.30到货后试机正常。

楼主:
还回到那台日立sj300变频器。找了沈阳机床厂的人报价,换变频器加调数据报价12000+!
想想帮老板省钱算了,准备买一台新的变频器换上去调数据试一试了。因为一台新的变频器只要4000块。
变频器说明书已经下载下来了,请师傅们指点下,机床用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有哪些是特别重要的数据。
实在不行我就得花大把的时间每个参数一次对照了。。。

楼主:
右边的是新买的一台二手变频器,准备这两天装上去试。

楼主(2019-07-11):
回复 网友B:
二手的换上去之后一直用到现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