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单项220V直接用LN抄表
三相4线380的直接用L1和N抄表
三相3线380的怎么接线抄表有人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项220V直接用LN抄表
三相4线380的直接用L1和N抄表
三相3线380的怎么接线抄表有人懂吗
上图或是具体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项220V直接用LN抄表
三相4线380的直接用L1和N抄表
三相3线380的怎么接线抄表有人懂吗
三相电表接单相220V计量,我们以前搞过,不准的,精度不足,走数太慢。至于怎么接线,这个太简单了,厂家在接线盒的盖子就印刷有接线图,还是看不懂,百度,再看不懂,建议你行外人别碰了,会被电死的。

至于抄表,也简单,装表头一个月直接读数,第二个月开始要用本月读数减去上月读数。电表分机械表和电子表,但是显示电度数的还是用阿拉伯数字啊,难道不会看么?

网友A:
现在的智能电表,485通讯 协议多种,看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表,想怎么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智能电表,485通讯 协议多种,看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表,想怎么抄表。
现在载波智能电表都支持485和载波抄表,现在都两种都需要测试,485和部分电表的载波抄表已经测试OK了,就是三相三线的电表不知道咋接线,单项电表和三相4线电表都接把L和N接入抄控器就可以通讯上了,三相三线没有N了,不知道咋接,百度了下,说三相三线电表任意两相电压为220V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载波通讯抄表,不是人直接去读,类似485通讯这种。现在都是远程抄表,载波是通过220V电压传递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项220V直接用LN抄表
三相4线380的直接用L1和N抄表
三相3线380的怎么接线抄表有人懂吗
三相电表接单相220V计量,我们以前搞过,不准的,精度不足,走数太慢。至于怎么接线,这个太简单了,厂家在接线盒的盖子就印刷有接线图,还是看不懂,百度,再看不懂,建议你行外人别碰了,会被电死的。

至于抄表,也简单,装表头一个月直接读数,第二个月开始要用本月读数减去上月读数。电表分机械表和电子表,但是显示电度数的还是用阿拉伯数字啊,难道不会看么?
他问载波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