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信捷PLC发脉冲Y0既要连续走又可以点动走怎么办

网友A:
用不同的m

网友B:
虽然是同一个点输出脉冲,但可以用多个定位指令、多次执行。
连续走、电动的是不同时刻执行,这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同一个点输出脉冲,但可以用多个定位指令、多次执行。
连续走、电动的是不同时刻执行,这没关系的。
我用了DDRVA一YO作为连续脉冲,然后用了PLSR一Yo来做点动.但是不行反而两条指令都不能用了

网友C:
都用ddrva指令,只是其中一个加个手动的点,然后然冲数写最大

网友D:
要放在不同子程序里面或者顺序功能块或者不同流程里面。

网友E:
用步进梯形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