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加法和乘法指令混合使用

楼主(2018-12-19):
各位老师,下图中第三段和第四段我可以这样写吗?会不会出现运算错误?第三段是将d15,d16加上d10d11d12d13后,放到d17d18d19d20里面吗?第四段d17d18d19d20传到d25d26d27d28里面吗?跪求!

网友A:
DADD代表是连续的两个位,不会是D10/D11/D12/D13的,只能是D10/D11两个16位=32位。

网友B:
DADD/DMUL/DMOV是32位指令,三菱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使用32位指令时使用Dn,Dn+1寄存器组成32位;而32位乘法会得到一个64位的结果依次使寄存器Dn,Dn+1,Dn+2,Dn+3;DMOV只能传送32位;32位除法也点用4个寄存器,前两个是商后两个是余数

网友C:
我基本就是用16位和32位指令,至于64位指令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32位相乘的积是64位的,那就没办法将这个64位的积传到32位寄存器了吧?真不懂

网友D:
应该是最大就32位,超出32位的也只进行32位运算,所以在运算中要考虑结果不要超出32位

网友E:
你的数据太大了。超过2的32次方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不能用两个32位的寄存器相乘了吧,我伺服数据程序是先两个32位数据存储器相乘,得出的数然后加上1个32位的数据存储器,然后传送到ddrva脉冲寄存器里,是不是这样就错了

网友D:
也不能说错,只是你要考虑最大结果不要超出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F:
三菱不支持64bi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