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以前在学校学三菱的FX2n 3u,对西门子都不懂,想问下各位前辈先学哪个型号学比较好,s7-200?两百smart?还是1200.请赐教

网友A:
200smart 和1200都要学。先学一个型号。以后这两就是小型设备常用型号

网友B:
三菱的PLC目前应用也很广可以深入研究下。西门子先研究200SMART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在学校学三菱的FX2n 3u,对西门子都不懂,想问下各位前辈先学哪个型号学比较好,s7-200?两百smart?还是1200.请赐教
可以继续深入一下FX5U,西门子的话200 Smart、1200都可以!

网友D:
200的真正会了,学别的也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E:
200/smart200最好,简简易用,1200也行,只是一开始就用1200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F:
200SMART或S7-1200;小型机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是这二个系列;

网友G:
1200简单点吧,但是现在主流不都是推荐1500的呗,用博途啊

网友H:
还是从200smart开始吧。。

网友I:
要看你准备向那种企业发展的了。不过楼上众口一致的西家,确实还是值得推荐的,因为市场战友面太广,不得不融入市场环境啊

楼主:
为什么楼上的朋友说1200难,200才是比较简单

网友J:
你不考虑下台达吗?DVP系列,EH,ES,SS,EX等系列,运动控制过程控制小型机以上型号都好用,而且还便宜。
中型机AS系列,AH系列,类似于西门子1200这个档次
大型机目前没有推广,一般都偏运动控制,什么50MC,15MC等
如果你会三菱的话上手台达会更容易,都是偏日系的编程方式。最主要是便宜,未来选型也能当最低配置方案。
西门子的200和200smart基本一样,从哪一款入手都可以,1200要会了300,400也就没啥问题了,先吧200系列玩溜了再说吧,往后再试试博图软件,WINCC,
既然学校学的三菱,建议你先巩固好日系的PLC,在转眼德系,稳扎稳打,慢慢来,别到最后都懂写皮毛,稍有点技术难度就慌了。

网友K:
不考虑经济的话建议1500,毕竟这个可以做大点的项目,而且1500、1200和smart的编程思路还不很一致。如果是小项目的话可以考虑smart,看你可以接触的项目用哪个多吧。

网友L:
1200直接起步。。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谢回复

网友M:
随便一个牌子都可以,功能大同小异

网友F:
呵呵;换个品牌,指令及编程方法还是区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