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韩国大成壁挂炉里面水泵不转了,手拨动很轻松,无卡滞现象,电机表面温度和正常使用的水泵相比高10度左右。初步判断水泵故障。此水泵型号和全貌在下面图中

图中黑色块状物名称是?启动电容?如何判断他好坏?

网友A:
电机正常运转的话表面有轻微震动的

网友B:
图中黑色方块为2.5uf的启动电容,用万用表10k档测有充放电过程,可粗略判断其好坏。如果该电容损坏,通电用手转动电机转子可随手转动的方向转动。供参考

网友C: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刚开始测量时,指针摆动到最大位置,随即迅速降到零。否则,该电容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刚开始测量时,指针摆动到最大位置,随即迅速降到零。否则,该电容已经损坏。

手头仅有数字万用表,该如何判断?

网友C:
没有测试过,我估计也与指针表差不多,先是数字最大,然后再降到零,当然以上是我想象的,其实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刚开始测量时,指针摆动到最大位置,随即迅速降到零。否则,该电容已经损坏。

手头仅有数字万用表,该如何判断?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绕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换个电容换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E:
将电容拆开脱离电机,用220V直接给电容充电10秒左右,然后断开等2~3秒,再用工具短路电容两端看有没有“啪”一声响的放电声音,声音越响表示电容越好,反之性能越差,甚至已经损坏。

这是没有仪表测量时采用的“危险”方法,请注意安全。

这里也请大家注意,拆这类电容时注意防止意外触电(虽然电你不死,也能吓破你的胆),最好拆解时无论有没有电,都要先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刚开始测量时,指针摆动到最大位置,随即迅速降到零。否则,该电容已经损坏。

手头仅有数字万用表,该如何判断?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绕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换个电容换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手头没有任何配件,万用表是我个人从天津带过来的。替换法无法实施。

最终结果:乌审旗来修的。给换了个旧电机。收费700

网友F:
好贵哦,这个小电机要700啊,国产应该有这样的电机啊,新电机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G:
数字万用表也可以用电容档量下看看电容量的。。。

网友H:
不能判断好坏用5元钱买一个新的换上去试试吧,不行就是电机坏了,那出去重新绕线这么小的在150元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试,刚开始测量时,指针摆动到最大位置,随即迅速降到零。否则,该电容已经损坏。

手头仅有数字万用表,该如何判断?
测容量,一般数字表都带电容测量,记住先放电

网友J:
启动电容很好找的,先找个接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启动电容很好找的,先找个接上试下;
没配件。怀疑什么坏了要淘宝买回来,如果判断错误就要白花钱

网友J:
卖电机或电子配件的地方都有,一二块钱一个;

网友E:
简单判断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方法:

1、通电听电机有没有“嗡嗡”的电磁声响?没有,那就是电源没有进入到电机内或者供电电路开路。

2、通电后电机有“嗡嗡”的电磁声响,说明电机已通电了,不能启动。此时可以手旋动电机轴(任意方向,同时也是判断是否卡轴),启动绕组如果完好的话,电机轴(转子)会随着手旋动的方向旋转,否则主绕组损坏(开路)。手旋动转轴如果感觉有点紧,则可能轴承没有油,或者偏心扫膛,有机械故障。

3、如果手旋动电机轴,电机轴能随着旋动方向旋转,不能自行启动,通常大多数都是电容容量不足或者没有容量(开路),但不排除启动绕组开路(有些电机启动绕组开路后,手旋动转轴电机轴也能旋转启动的)。

4、换了电容后仍不能自行启动,那就是启动绕组开路了,送修或者自行修理,又或者买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所在地地处茅乌素沙漠腹地,距离县城四五十公里。乌审旗全部人口仅仅13万。电容很便宜,但不方便出去也很难找

网友K:
回复 网友B:
那个黑色的电容器,可以用万用表量的。指针式的打到电阻档10K档好的指针会摆动后再慢慢回来,数字式的有带电容测量档的

网友K:
还有电容坏了,通电后轴是会被吸住的,

网友L:
启动电容测试的笨方法冲放电测试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主技术应该不错!但是这个热水器收了700宰人啊!搞工控的 一般家用电器都还是搞得了的。特别是机电类 电子电路就不太好说了。只要有万用表测电阻也可以出来。

网友N:
回复 网友E:
你这招够狠!
小容量的电容还可以试试
大电容就千万不要这样测试了!
还是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过程吧!
放电不回零就是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这招够狠!
小容量的电容还可以试试
大电容就千万不要这样测试了!
还是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过程吧!
放电不回零就是挂了!

单相电机的电容能有多大?

补偿电容都比单相电机电容大得多,还不是照样短路放电,而且安规规定带有电容电路必须短路放电后才能触摸。

关键在于怎样才能安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