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程序里面直接写DB1.DBW0  DB1.DBD4这类地址没有问题吧、
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

网友A:
在输入里直接点开选择吧。。建立好数据块后可直接选。这个和300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把优化的块勾掉,使用没问题

网友C:
变量理应先声明后使用,跟高级语言一样

网友D:
先创建一个数据块(声明)再使用

网友E:
需要你简历DB1的数据块  这种形式没问题

网友F:
不可以。

你必须在数据块属性中取消优化才能以这种方式访问数据块。

楼主:
好的,设置一下没有报警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