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8-12-19):
今天试了一下5U的无顺序通讯与MODBUS协议,下图是与耀华称重仪表的无顺序通讯。

网友A:
无顺序通讯是什么?自由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自由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顺序通讯是什么?自由通讯吗?
就是自定义协议!5U的除了可以用ADPRW指令来实现Modbus RTU通信,也可以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实现,用S(P).CPRTCL指令来实现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