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目前有两台s7-300,314的机器用以太网通讯。用其中一台的I点控制另一台输出,还有另一台的模拟量输入数据传回给这一台机器用来控制这台的模拟量输出。没有搞过两台PLC主机相互控制所以请教一下大神,可否给个示例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土豪的做法是PN-PN中继器,直接组态IO映射,次一点的做法是一个PLC当主站,另一台当做分站,把分站当成一个IO模块来调用IO点,还有一种做法是走TCP/IP通讯,一个主动端一个被动端

网友B:
走S7通讯吧,省事点

网友C:
PUT   GET 了解一下,如果都是西门子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完美解决的,甚至300和200之间也可以PUT    GET   实现以太网通讯。
这俩指令就是读和写的意思,全双工,读写可同时进行,你试试,很容易理解的。
控制输出点这个问题就是你传个M点过去,在用M点触发输出点Q即可。
模拟量也是一样的道理,直接连寄存器往过传,然后接收方在处理。

网友D:
建议使用楼上的方法,比较灵活。

网友E:
话说S7协议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楼主:
现在硬件是两台314直接用网口连接,里面设定为无路器模式。。连接方式准备用S7连接。。等搞明白这个在试tcp/ip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T   GET 了解一下,如果都是西门子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完美解决的,甚至300和200之间也可以PUT    GET   实现以太网通讯。
这俩指令就是读和写的意思,全双工,读写可同时进行,你试试,很容易理解的。
控制输出点这个问题就是你传个M点过去,在用M点触发输出点Q即可。
模拟量也是一样的道理,直接连寄存器往过传,然后接收方在处理。
这种方法不用像DP通讯那样设地址区吗?

楼主:
我把程序上传论坛,有不对的地方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