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9):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网友A:
200有什么口?FX1S可以扩展485、232通讯口。

网友B:
1s做通讯不好用,可以考虑换下三菱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FX1S的可以扩展一个485BD,200 Smart有485通信口,这样首先通信物理层统一了!
通信协议可以考虑走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三菱专用协议等!
走自定义协议,三菱这边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XMT、RCV指令
走Modbus RTU协议,三菱这边也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现成的指令库
走三菱专用协议的话,建议三菱做从、西门子这边使用XMT\RCV做主
当然也可以舍近求远走西门子PPI协议,那编程就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0有什么口?FX1S可以扩展485、232通讯口。
200有485通信口,200 Smart还可以再扩展一个RS485\RS23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FX1S的可以扩展一个485BD,200 Smart有485通信口,这样首先通信物理层统一了!
通信协议可以考虑走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三菱专用协议等!
走自定义协议,三菱这边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XMT、RCV指令
走Modbus RTU协议,三菱这边也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现成的指令库
走三菱专用协议的话,建议三菱做从、西门子这边使用XMT\RCV做主
当然也可以舍近求远走西门子PPI协议,那编程就复杂了!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FX1S的可以扩展一个485BD,200 Smart有485通信口,这样首先通信物理层统一了!
通信协议可以考虑走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三菱专用协议等!
走自定义协议,三菱这边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XMT、RCV指令
走Modbus RTU协议,三菱这边也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现成的指令库
走三菱专用协议的话,建议三菱做从、西门子这边使用XMT\RCV做主
当然也可以舍近求远走西门子PPI协议,那编程就复杂了!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我给你一个西门子S7-200和三菱FX2N自定义协议的例子,实现的功能就是西门子的I0.0~I0.7去控制三菱的Y0~Y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Modbus通信的话,论坛里有我录制的一些视频,讲的不是特别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三菱Modbus TCP、Modbus RTU: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957
西门子Modbus TCP、Modbus RTU: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03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Modbus通信的话,论坛里有我录制的一些视频,讲的不是特别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三菱Modbus TCP、Modbus RTU: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957
西门子Modbus TCP、Modbus RTU: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0350
太感谢了

网友D(2020-08-10):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FX1S的可以扩展一个485BD,200 Smart有485通信口,这样首先通信物理层统一了!
通信协议可以考虑走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三菱专用协议等!
走自定义协议,三菱这边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XMT、RCV指令
走Modbus RTU协议,三菱这边也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现成的指令库
走三菱专用协议的话,建议三菱做从、西门子这边使用XMT\RCV做主
当然也可以舍近求远走西门子PPI协议,那编程就复杂了!
大师,三菱专用协议通讯有没有实例,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FX1S和一台200SMART的PLC,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如有必要它们之间可不可以互相通信呢?
FX1S的可以扩展一个485BD,200 Smart有485通信口,这样首先通信物理层统一了!
通信协议可以考虑走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三菱专用协议等!
走自定义协议,三菱这边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XMT、RCV指令
走Modbus RTU协议,三菱这边也用RS指令、西门子这边用现成的指令库
走三菱专用协议的话,建议三菱做从、西门子这边使用XMT\RCV做主
当然也可以舍近求远走西门子PPI协议,那编程就复杂了!
大师,三菱专用协议通讯有没有实例,学习一下
没有啊!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