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12-20):
各位师傅,我有这个开关电源怎是烧R9电阻,同时C3679和5609也被击穿。有时D4,D5也会击穿。电路图我只画了开关变压器前的部分,各电阻的阻值是按色环加实测标出来的。开关电源输出有12V和5V两种电压。

网友A:
这就普通的开关电源,150W左右的吧?一个新的才多少钱呀;

楼主:
老板不买,没办法

网友A:
呵呵;那看来设备不急,或你老板太抠;
100元都能买到新的东西,还让你在那大费周折的修;

网友B:
我感觉你画的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感觉你画的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D:
图片上的电源不超过100瓦,通用型的价格便宜,几十块钱

网友E:
自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
把图核对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主要是想学习一下,如果是单单为修设备的话,我早把它丢垃圾桶了。还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二,

网友F:
我觉得你研究下是好的能增长相关的知识,但开关电源目前属于廉价的器件,研究意义不大。不如研究解决些应用普遍的问题。

网友G:
5609和3679需要加个泄放二极管么?
2sc3679的Ic是5A,如果按保守的用法,12v输出,这个电源只能是标称60W(国产标称=最大)。负载情况如何?
瞎蒙的,仅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看来设备不急,或你老板太抠;
100元都能买到新的东西,还让你在那大费周折的修;
希望Z版今后回帖时注意一下,尽量贴近题主的需求,解答相关的问题。否则回帖的队形就乱了哦

网友I:
过流损坏,一烧一大片。

楼主:
确实只有额定50W,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开关管C3679击穿,R9烧坏了,现在空载试验也会烧

网友J:
保护不足,你一直是过载状态过热引起的,而且你电路图是错的,电源质量不好也会引起,因为你的电源质量比较差,带轻载估计会好点

网友K:
只看到一楼二楼,其它没看着,赞成一楼最佳回复

网友D:
对于这样的开关电源,如果以前学过家电维修的CRT电视维修的就没难度,还有一个你可以考虑用维修包来修(一个维修包大概20块)

网友L:
老板真扣。修不了这个还能硬修吗?

网友M:
反馈光耦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烧开关管主要检查开关管c级尖峰吸收回路相关电容电阻

网友N:
回复 网友D:
没错!国产不到50元,进口欧姆龙,施耐德也就80左右。